液晶显示器有几种开机方式?

楼主(2009-09-22):
我有一块优派VP920的驱动板,键扫描接口8脚,其中5个脚3.28V,一个脚5.08V,一个脚接地,另一脚没电压,将3.28V的个脚分别接地,均不能开机,请问论坛高手,5.08V的这一脚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开机方法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接的家的维修杂志第七期第八期好像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http://www.jdwx.cn/article/jdwx/2009-06-25/77.html29
液晶显示器按键方案综述(下)江 涛
30 液晶显示器按键方案综述(上)崔江涛
http://www.jdwx.cn/article/jdwx/2009-05-26/75.html
是第六第七期

网友:
楼上的,为什么你只给了文章的目录呢?

网友:
一般是两种吧 一种就总线的 另一种就是开关键对地短接的

网友:
你说的那种键扫描接口的很少见 也没见过,一般像扫描的接口都是因为按键多,才设计成这样的接口,像计算机按键就是这样的接口

网友:
买本杂志就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