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DV2000,一台宏基2400,都有点意外情况

楼主(2009-09-22):
一台DV2000,GO7200的显卡,来的时候是开机无显,有显卡报警声音,想都没有想,直接拆机更换显卡,为保险,更改成7400T的。换完上电,傻眼了,电流到0.46左右就不上去了。怀疑显卡没有做好,重新上一片,一样的故障。知道做出问题来了,电流到0.46,应该是前面的复位信号都没有过,机器还没有跑码,应该跟显卡暂时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显卡那边的供电量下来没有问题。

电压量完,打时钟的时候发现问题了,14.318的时钟晶振没有起来,造成整板无时钟,所以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复位。就先换了晶振,无果,再更换时钟芯片,依然无果。示波器量CPU供电芯片有一个跳变的CLK_EN#信号送过来了,那应该是外围电路出了问题。重点打时钟芯片的外围供电,量到时钟芯片第7脚的供电3D3V_APWR_S0异常,只有1.4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

查这路供电的来源,是3D3V_S0通过一只0欧的电阻R439转过来的,测电阻的值,已经到20K的样子,更换电阻后,电流一路跳变至亮机。

第二台是宏基2400系列的FL5,来时拆开看网卡,隔离变已经被拆掉,应该是有同行修过,但是没有搞好。由于此机可以触发,只是开机无显,且又有MINI PCI,上诊断卡,跑到08 F3的时候就挡了,电流到1.03左右。由于之前已经有人修过,想南桥已经做过更换,就没有再重复这个动作。没了思路,然后就网上查这款机器的毛病,结果看到有人碰到过网卡不上不亮机的情况,就订了片网卡,换上果然跑到亮机。
      亮机后发现新问题,硬盘,光驱不认,只能更换南桥,换完机器正常进了系统,网卡也已经认到,但是没有声音,查声卡ALC250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更换一只ALC203,进系统后认到有音频设备,安装驱动后声音正常。从料板取一只隔离变装上,插网线可以正常的获取到IP地址并能够正常的上网。自此,这台机器的故障全部解决。

网友:
终于等到板凳.一台机出现了四个故障.一路的杀过去,真痛快...

网友:
看你修着还真顺利啊

网友:
嗯。。不错。。。很冷静的修机器!!!不知道的就上网看看有什么通病!放给我的只有晚上回家才有空在网上逛逛咯

网友:
天啊,不是吧,上次我也修了一台ACER的机器是雷打坏的。后测量发现网卡跟南桥都坏了。后来换了南桥可以跑码了但没显示修了很久也没修出来,但网卡拆下来后没有装。就退给客户了。早知道我就装个网卡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