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3.3V 短路
会员156488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22):
今天收到一块V星MS-6566 845主板 3.3短路打USB阻值300左右 南桥旁边有2个贴片电容短路  北桥芯片上有3个电容阻值60左右 其他200左右  此板有IO83627HF-AW  MS-5      请高手指点是南桥挂了  还是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3。3V是SB还是橙线呢?

网友:
先别怀疑桥故障,你要先检查内存和AGP的两个供电管,多半是它们短路的情况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