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主板的复位电压偏低,请教一下。

楼主(2009-09-22):
最近遇到很多主板都是同样一个故障特点。上假负载核心供电和PG电压都正常。

CPU的复位电压只有0.4V.

请问一下关于这种故障的通常修理方法。

网友:
测量PIC和AGP的复位电压,同时看数码卡上RST是否亮一下就灭,如果前面正常,那么CPU复位电压低,北桥问题要大一些,换IO试下,不行就做北桥或者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CPU到北桥的数据和地址线是否阴值正常等。

网友:
唉,北桥的问题就扔了。

网友:
造成没有U的复位电压情况有:
1.5V电压
U的复位电压的上拉电压和电阻有问题
U座虚焊
复位脚与北桥之间断线
内存供电不正常
北桥不良
SIS南桥BIOS资料有问题
遇到过SIS南桥的COM口芯片坏
南桥不良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