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纯平变蓝色,型号是783MB,有图片!

楼主(2009-09-22):
三星17寸纯平变蓝色,型号是783MB,请问是不是虚焊呢?
三星

网友:
预视放,视放查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可能是搭极了

网友:
很明显的缺色啊·
LZ 看看是哪个枪工作不正常·
另外 如果这故障时时好时坏的情况·那还请LZ查查VGA线·
(VGA线导致缺色的 遇到过)

网友:
壳都黄成这样的,还有拖尾。修出来估计还要看CRT 老化了没有。

网友:
你这是缺少红色和绿色了,查视放电路。。。

网友:
应该加焊就好了,大部分是虚焊的问题,从简单入手。

网友:
缺色很明显,动线有没有改善,视放板三基色对地阻值有没有一样?
大多数时候把视放板补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本着先易后难丶先对视放电路板加焊丶在测红绿兰视放管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也许是VGA线坏了

网友:
问题就是缺色,三星的CRT不要去怀疑虚焊。一般坏得VGA头多,重新做一个。不是的话,你就跑线吧,重点两个视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