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高压不要怕,我来搞定它

楼主(2009-09-22):
看了一些贴子的回复,,都说相机里面的高压电容很厉害,,被电到会怎么怎么样,,,今天我把我的利器搬出来,,,自己也动手做一个,,,不花一块钱,,,,就搞定,,,,费话少说,,,一边上图,,,一边说说,,,

第一张,,,,工具的电路图,,,注意看,,正反不同的脚点到高压电容的时候,,会亮不同的灯窝.....不太会画图,,请别见笑,,,我要看到谁笑了,,下次我就不教他修相机,,哈哈.,.

成品的背面啦,,,花了十分钟....将过程拍下来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

成品的正面,,,,用一片万能板随便剪一角出来的,,,,

花了一截硅胶(有些人叫明胶),,,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明胶,,,反正我就叫硅胶...记得包好啊.

坏了,,,指纹都在了,,,别套我的指纹啊.....

为了安全起见,,,背面也要包好,,,虽然过了陶瓷电阻,,,没什么电压了,,但还是会被电的,.,.

版主啊,,加点威望吧,,,要混个初级维修员太不容易啦,,,哈哈,,,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放电的,东西小了经常要用的时候不知道放哪里去了,烙铁不会找不到

网友:
不错。。。。。 学的非常好  看图一下就明白 。。 希望每天能看到楼主的帖子

网友:
烙铁的两个脚是接220V的啊,,,  脚位这么宽,,,你能接触到电容的两点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放电的

网友:
弄一个接地线拉过去碰也比较保险,比如万用表的笔。一头接触于水管或者其他大接地,另外一头直接去XXX

网友:
弄一个接地线拉过去碰也比较保险,比如万用表的笔。一头接触于水管或者其他大接地,另外一头直接去XXX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维修台边上就有大地或水管啊,,有是有,,,但还是少啊,,,,哈哈,,,自己做个,,,很简单,,很方便啊,....就看灯从亮到暗,,就知道电消完啦,,,你接大地,,不知道要消多久才安全,,,,有没有消完,,,,还是没有我的办法好,,哈哈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放电的
引用 网友B:

没搞错吧,.,,蜂鸣档就是二极管档,,,,,你要放多久才能放完???我这个大概五秒种就放完,,,,我不知道二极管挡有多大的阻值,,,如果没猜错,,应该是1K.....那不是要放很久咯????

网友:
我在PLH工厂时用的是下图的万用表
我就是用蜂鸣档放电的
放电时会响的
到不响了就代表放完电了
放电时间也在5秒左右

网友:
其它的万用表没试过
不知道这样子做行不行

网友:
你在爱国者相机部门?

网友:
你在爱国者相机部门?
引用 网友A:

你也能看出来是爱国者啊,,,,牛,,,,,看来你才是高手,,..

网友:
你在爱国者相机部门?
引用 网友A:

不对
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没见过爱国者的相机
放在风机上面那台是三洋的相机

网友:
在工厂里,有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档放电,直到不响就表示放电完成

网友:
还是感觉灯泡比较好感觉换那种可爱的灯泡啊!

网友:
蜂鸣档放高压不会烧表吗  这么贵的表烧掉了要花好多银子的

网友:
用FLUKE112放电,真是牛人,这种表最怕高压,非常容易损坏芯片的。

网友:
用灯泡可以放电吗

网友:
只有有钱人,,,才舍得用那么贵的表来放电,,,我就舍不得,,,,宁可套不住狼,,哈哈

网友:
狼都让“搞手”们套去了  留给我们的都不狼了 应该是狐狸了

网友:
楼上的名言啊,,,现在装不到50元一个的系统了,,,修不到500的机器了,,,,晕啊,,

网友:
高手啊
有点黄

网友:
我在厂里时都是用112来放电的,
没见过烧表的,
不过要讲明的是112我就试过,
其它的表我就没试过
请大家不要拿自己的表乱试

网友:
我直接用个灯泡把电容两极一碰就行了。

网友:
如何实验????你也拿个112来试试放电?????小心打错档啊....呵呵

网友:
直接用个灯泡把电容两极一碰就行了

网友:
出差了几天,,,回来啦,,哈哈。,,,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激有这么多信任我的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在论坛里活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继续光临,,,,

网友(2009-10-23):
电阻阻值应该再大一点,以减小放电电流。这样对机器才不致有损。

网友:
不对吧。。。电阻过大,。。。造成电容放电过度,,,才更容易损坏。。,。。我都楼上的描述不赞同//

以上所说.经王大修超版指点,发现明显的错误,为免给大家造成误解,特此更正:加大电阻可以减小电流通过,以便更好的保护电容

网友:
用灯泡
最多花3大元

网友:
灯泡,当然也行,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是好方法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网友:
FLUKE112各档的耐压是600V那个电容耐压应没过400V所已没问题我用的也是这个表原装USA货

网友:
哦,那我知道了,但我用不起那么贵的表,我都是用几十块钱的,太好的表不太舍得用,坏了也心疼.

网友:
希望大家在维修的过程中自己想到的,做到的,已经做出来的好东西,都上来共享一下,让大家都能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楼主的办法好些,安全又直观。
修相机的搞定这些元件应该很容易啊!

网友:
用灯泡放电简单又好用  接俩个表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