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400奇怪的问题大家帮我看下

楼主(2009-09-22):
我手里有台DELL C400的机器开机不进系统,在BIOS 里可以找到硬盘但无法分区进PE只看到的硬盘图标却看不到分区及容量,想分区从装系统却提示找不到硬盘,奇怪的问题请高手们帮帮忙分析下,
奇怪的是偶尔有一次进系统了,请问会那的问题,难道那里是接触不好导致的吗
但我也检查了硬盘接口啊,也进行过补焊了还是无效
请问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类试的问题,请指点下

网友:
排除硬盘没问题的情况下,重点检查接口电路,有排阻的换完去,认硬盘错误一般是数据线不正常,实在不行打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