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奇怪故障

楼主(2009-09-23):
测试全好  在进系统一切正常  驱动安装正常  就是分辨率打不上去  只能上800 X600    求解

网友:
看看显示器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
我建议,换晶振~~~类似情况我见过,不过我的是改分辨率和刷新率就蓝屏,换晶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