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10M 请教高手指导维修

楼主(2009-09-23):
同事的破烂让我看看,笔记本维修我还没入门,懂一点电脑硬件和电子技术
故障现象是 开机 3灯常亮 4秒后熄灭
把所有的配件拆了 裸板 加电瞬间测得 CPU旁边的 电感PL10 电压1.5V
电池旁边电感PL5  2.5V  ,硬盘接口旁边的电感PL3 左边 5V  右边 1.5 V 和5V
南桥旁边的PL7 PL4 分别是 1.5 和3.3V  这两个电感左右两个脚都有 0.3的压降

唯一一个电感没电压 PL9 位置在北桥附近  光驱接口也没电压 这里好象还有个备用电池接口

一个贴片大电容的电压也测了下 CPU附近的 两组 1.7V 和 1.0V .北桥的1.3V
瞬间开机用手指摸着北桥芯片,温度一丝热

MAX1907 EMC6N300  MAX1645 网卡芯片都补焊过了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维修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有人知道 大概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吗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有没有DEBUG卡,看档哪了。

网友:
EMC6N300 是什么芯片?

网友:
按指示灯的提示,很明显是没跑CPU

网友:
你那三灯常亮后掉电.没出码..你就按不出码的故障去修吧.

网友:
没出吗的故障怎么修啊

网友:
建议查PL9的电路,估计是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