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 NEO-V2 重启后 不走码

楼主(2009-09-23):
K8N NEO-V2  重启后 不走码!

拿掉电池 清空BIOS 又可以正常!保存BIOS重启后 又不走码!又拿掉电池 清空BIOS 又可以正常

请教 师傅 是BIOS的问题 还是单芯片Nforce 3 250虚焊!?

谢谢!

网友:
这种板就不用说了  直接加桥吧

网友:
偶 也 觉得 是 单芯片Nforce 3 250虚焊 或 换!

网友:
查下电池线路点样

网友:
重刷个BIOS加焊桥还有就是查下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