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显示器吱吱叫。还带有干扰的波纹

楼主(2009-09-23):
NPC显示器吱吱叫。还带有干扰的波纹。400v电容没问题。负载的也有问题。应该就是3842周边的电路故障。这种板子大部分都哪里喜欢坏?另外HPC和NPT得机子一样吗?我这里恰好有一台HPC和一台NPT的机子。里面的板子一摸一样。

网友:
检查电源同步电路部分。和反馈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连个数据都不测,别人怎样分析...........?换3842的7脚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部分的电阻变大了,电源于临界保护状态.

网友:
一台好的和一台坏的。基本电压就一样。电容也换了。确定是电源故障。我用一台好的电源用线连接过去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