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E装系统 出现滚动条就重启 谢谢了

楼主(2009-09-23):
硬盘也换了 内存也换过
硬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PE版本有bug吧

网友:
使用PE,PQ等软件分区,有时在容量大的硬盘上会报错误,可以尝试XP完整安装版里面的分区。

网友:
完整安装 装一会儿 显示器就一闪一闪 主机没反映了

网友:
主板电容这些有看吗?从硬件下手了!

网友:
换块CPU试试!!我曾经遇到过此问题,更换CPU就好了!

网友(2009-10-29):
我原来遇到过例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两次 都是CPU问题 听说是二级缓存问题
有的主板在BIOS里把二级缓存检测设置项改一下就能装系统了

网友:
可能主板本身就不支持,WINPE安装系统,或是那用的那个版本WINPE也不适应你的机器。不是机器问题,而PE的问题,安装作吧。

网友:
我今天就碰到两台,完全相同的机子。跟你相同的问题,是主板坏了。换了就好了。现在还在修主板。不过这个主板比较麻烦。

网友(2009-11-30):
修正有问题的主板太多了,真的受不了了....

网友:
你的机器是台式的还是本本?
台式的我碰到过,是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所导致的~

网友:
在装系统的时候不装显卡驱动就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
cpu散热也是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