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奇怪故障 装不进系统 不是软件故障

楼主(2009-09-23):
内存 硬盘 都换过了 用pe要么进不去就重启了 要么进取 显示器就没反映了 灯一闪一闪 cpu和内存供电都没问题 是集成显卡 有没有独立显卡插槽

网友:
还真不好怎么回答哦.

网友:
光板上电,进入COMS,将BIOS载入出厂安全模式再试!

网友:
你用什么装系统的???有些板用GHOST装不进的,或检查一下你的光盘

网友:
不要用GHOST版本的系统,用一般的系统装一下看看

网友:
这样情况 板的 问题比较多 特别是七彩虹的 我遇到比较多

网友:
谢谢了 你是如何解决的 完整安装也是不行 一会显示器 一闪一闪 没反映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个CPU,CPU有问题也有这样的状况!

网友:
看看cpu 散热风扇   估计散热有问题

网友:
cpu也换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