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1715~~

楼主(2009-09-23):
求教高手们~~~MAX1715的21脚有5V电压(VCC),3脚和12脚(ILIM1.ILIM2)没有5V,26脚(DH1)24脚(DL1)没输出!没信号推动MOS管,换了三个都是这样子,因为MAX1715的10脚和11脚没输出,MAX1632也不工作,没有3.3V 5V电压,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

网友:
SHDN脚有高电平吗?

网友:
按开机键后有4.1V的电压~~现在的情况是根据MAX1715的PDF来看是不能产生1.8V的电压~~求救啊~~~

网友:
先修3v5v啊

网友:
超级郁闷~~不知未什么3V突然间对地了!弱弱的请问一下3V一般是给那些设备供电呢?

网友:
也就是南桥了  IO了 什么的

网友:
找到那里短路了,是一个晶体二级管,应该是保护的,不连后继电路就没事,连了后就换一个死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