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疑难杂症,高手快请进

楼主(2009-09-23):
起因:一个客户杂牔神舟fm5的板。一年前集成的网卡芯片雷击损坏,换独立的用了这么久,正常。昨天突然说死机,以为中毒,后来一键恢复也不行,到滚动条就死机,或者到自检时倒数7也死机。以为系统问题,可是在布置时,提示正在安装网络组件时,就不往下走了,怀疑网卡部分有问题。
我的操作:
1/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 和不安驱动,能进系统了,拔号时就是提示|“正在通   过wan微型端口”反复拔号失败。
2/换过几个网卡,也是一样,而把这几个网卡放在我自己的电脑上却没问题。
3/猫也换过了,也没问题。
   我想是把集成的网卡芯片吹下来吗,|(因为两个驱动都安的情况下,就会在滚动条那定住,怀疑是不是有冲突,在bioss下网卡也屏蔽了,但是系统下好像没成功。|)
希望高手支招,来帮忙解决下|!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把网卡焊下来吧。

网友:
BIOS里面关闭了网卡 进系统应该就不会认了  把网卡取下来最好

网友:
集成网卡坏了就会造成短路     网卡短路接这PCI A14脚也会可能也会短路     建议把集成网卡吹下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因为换独立的网卡近一年了,都没问题,昨天晚上一直弄到近1点,今天11点多,终于解决了,也没吹网卡,就是在PCI的右侧有一个跳线,我把跳线拔了,电脑重启下,后来又插上,就好了,这杂牌的板子真是头疼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怎么一点回复,IE就自动关闭呢,大家有这情况没|?

网友:
另外,我又解决,可是顶帖编辑不了啊,版主帮改下,已解决|!方法在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