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CD-ROM)驱动器不能识别故障

楼主(2009-09-23):
机型:- HP Pavilion 9000系列(广达AT2板型)
处理器: AMD Turion 64x2
芯片组: Nvidia MCP67M-A2
故障现象: 不能识别DVD(CD-ROM)驱动器
故障分析: 这种机器只有一个集成芯片(南桥,北桥和显示控制) MCP67M-A2
实际上CD-ROM通过PATA(并行ATA的意思)接口受控于集成芯片. 大方向确定后.为了节省几个银子,先进行BGA加焊处理. 诊断卡显示 "9C". 外部表现为自动启动机器. 加焊没见效果. 只好更换MCP67M-A2.
加电后,机器可以引导CD-ROM的启动光盘. 维修工作完毕.
图1为MCP67结构示意图

图2为CD-ROM详细线路图

图3为MCP67芯片PATA控制部分线路图

网友:
斑竹, 给我升个级别,学徒或维修员之类的. 我每天修理若干台HP机器.很希望把接触到的机器典型故障与各位共享.

网友:
多发一些这样的实例很快就能升了。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期待中!!!

网友:
期待LZ更经典的维修经验 我们要学习

网友:
看高手维修,长我经验,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