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 硬盘不能低级个式化

楼主(2009-09-23):
用LFORMAT工具不能对SATA 硬盘低级个式化,是板本低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硬盘

网友:
用其它软件 格式看看 你是多大的 硬盘哦 用的硬盘 是只能 到管理那才能格式化的哦 特别是大的硬盘

网友:
如果低格有用的话还要PC3000干嘛!

网友:
PC3000很好吗?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
我一直是用LFORMAT

网友:
SATA硬盘正常情况下不能低格

网友:
SATA硬盘不能低格吗,除了用PC3000. 不会吧,因低格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进来逛一逛..........

网友:
若这样的话,以前能用LFORMAT解决问题的,在SATA硬盘就不能解决,有其他什么办法呢?你们是怎做的。

网友: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各种工具有各种功能

网友:
用 DM 试一试

网友:
DM试了没有!

网友:
用 DM 吧,如果低级格式化进行不下去,就用写“0”,能写到1%后就可以停止了,再用PQ重新分一下区!最好用手动分区,一键分四或五个区也可以,要再进入一次,修复分区表参数错误。能正常二次进入PQ,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