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OM线,SATA硬盘接法

楼主(2009-09-23):
按这个图做的ST-COM线,已经成功,不过不知道怎么接SATA硬盘
多谢

网友:
高手们给个思路哦,多谢了

网友:
这种线买3K的时候都送的 有2个头子一个是4针的就插SATA的硬盘的 网上也有的卖8元一个

网友:
我的是自己做的,但是不知SATA的头子的排序,买倒是不贵,不过麻烦

网友:
新手哦,对硬盘维修没有搞过,就会用MHDD搞一部分坏道,卖3000?太奢侈了哦,等学差不多了再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