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30段的温控表带485接口的,带软件带485转换器

楼主(2009-09-23):
全新的30段的温控表带485接口的,带软件带485转换器,420元包邮,可淘宝。

网友:
这表怎么这么贵??485接口的,带软件带485转换器
什么意思?

网友:
30段的,带电脑接口,接口是485的,*1
还有一个485转com的转换器*1
还有专用的软件,电脑控制用的,分析温控曲线的,*1片
我花600多买的,便宜出

网友:
时间能精确控制到秒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没有秒的,,不过厂家订做就可以做到。我到淘宝也见过。
还有你的BGA机做了这么久还没做好啊?呵呵,,

网友:
没有秒,只有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了个小的,专修小板子,这个表太大了,箱子装不下,呵呵!有要的联系我,
今天过节,我在送一块60*240的黑色长方形红外陶瓷发热砖,
下面的最大的那个,

网友(2009-11-09):
回复 网友B:

我的早就投入使用中了  已经干过不下30个笔记本了  现在在优化风嘴
其他嘛 呵呵 已经接近完美了(外观) 目前是边使用 边修改 无铅的大桥还没做过  小点的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0-01-07):
闲置设备!需要的联系!
说明下:
东西不错,不是垃圾,就是外观大了点!就这一个原因!!不要误解!我喜欢小的面板的!这个一直闲置!!
便宜出,需要的联系我
qq:86886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