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插无线网卡报错

楼主(2009-09-23):
小弟有款HP V3000的机器,换了一块主板,但是插原来的无线网卡在DOS底下会报104的错,原来机器上的无线网卡是BROCOM芯片的,换了一个INETL的虽然不报错但是系统里面检测不到,望哪位有经营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再弄一块跟原来一样的网卡试试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多换几张网卡试试!

网友:
在DOS下也报错跟驱动没关系吧

网友:
是原来的网卡吗。南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个要原装的。有号的

网友:
换个网卡,再不看看北桥

网友:
直接更换以前的网卡芯片,这个惠普的需要原装的网卡的。

网友:
这个网卡跟北桥有关系的。。如果换个原来一样的还不行的话

网友:
是bios的问题。。hp 的机子bios和上的网卡不一样就会报错。。刷一下bios。。或换成bios相应的网卡

网友:
请问怎么知道bios和网卡的对应关系呢?

比如我随便哪个2200BG的网卡,应该找那个bios呢? 谢谢指点

网友:
应该跟网卡或是驱动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