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M763按键失灵

楼主(2009-09-23):
镜头磕坏了的~修好了镜头,发现按键板脱胶了(碳膜的),上机按键失灵。但换了新按键板还是部分按键失灵(变焦及回放键),谁修过这故障不?

网友:
我没有修过,不过我认为这个可能是键盘排线的问题。你可以使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镜头磕坏了的~修好了镜头,发现按键板脱胶了(碳膜的),上机按键失灵。但换了新按键板还是部分按键失灵(变焦及回放键),谁修过这故障不?
引用 网友A:

换了新按键板还是不行的话,..,,你仔细检查按键板的卡口,,,,还有排线接口的金手指,,,如果确定这两个都没有问题,,,那就是CPU问题,,,所有的按键都直接由CPU控制,,,,换一个CPU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啦,,,

网友:
哪有单独的CPU订哦 - -!相死了!

网友:
哪有单独的CPU订哦 - -!相死了!
引用 网友A:

给我CPU的型号,,我看看料板有没有,,,拆一个送给你,,你自己出运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