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没有显示故障-HP DV2000

楼主(2009-09-23):
机型:- HP dv2000系列(纬创AKITA板型)
处理器: INTEL
芯片组: INTEL 945
BIOS: AKITA 1.2
故障现象: LCD没有显示故障
故障分析:
首先排除了LCD故障. CRT显示正常.
检查LCD1插座线路图,LCD1 第33脚.

测量背光电压(BLON_OUT)接近0伏.沿着BLON_OUT信号,找到EC(KB3910)的第24脚. 无电压输出.

找一块料板.20秒用热风枪吹下EC,5分钟更换EC.
就是它
点亮机器.维修工作完毕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改线路算了..

网友:
楼主是对着图纸说话吧?外接有显示液晶屏没显示你连合盖开关都没检查,实际情况合盖开关卡住了的可能性比你这个IC坏的来得多。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比较容易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地讲,那种低级故障,基本处理过了,就是不会发生在我的手里,到我手里的板子,基本都是需要BGA处理和芯片级的。

网友:
牛。这芯片好买吗。还是一定要料板才有办法修。。

网友:
芯片好买,台湾 迅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的. 详细见
http://www.ene.com.tw

网友(2009-11-28):
这机器也有显卡虚焊 屏不亮 LCD亮的

网友(2010-10-20):
楼主维修过程很好,只不过有点说的不祥细,如EC的工作条件没说,,

网友(2010-12-11):
楼主怎么不怀疑显卡就找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