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C 25LV512 这个芯片能刷吗?

楼主(2009-09-23):
一块小影霸G8520D显卡不亮,用pci显卡刷BIOS,能识别出是PMC 25LV512  但是不能备份,是0字节, 这个芯片能刷吗?

网友:
nvflash  -4 -5 -6 ***.rom
你试一下 不能刷换芯片

网友:
芯片坏了,换了一个sst25vf512上去,能刷了,但找不到原先的BIOS,刷了一个5200的8片装的能亮机,就是到桌面的时候死机,试了几次就又报警了,一试BIOS芯片测不到了,又试了一次又能刷了,因为是从好的显卡上摘的芯片怕坏了,就刷回了好卡的BIOS,换回去好卡正常,是哪里的问题,是芯片型号不对吗

网友:
程序不对,刷BIOS要看很多地方的

网友:
是刷新的工具程序不对还是刷的BIOS文件不对

网友:
请教下怎么用PCI卡刷显卡BIOS。我买了PCI卡了。。用PCI卡刷显卡的BIOS命令是什么?能打出来给我看看吗?

网友:
BIOS刷新失败了怎么办

刷新后如果出现花屏或不稳定现象,这时就要把备份好的BIOS文件重新刷回到显卡中,具体刷新的方法跟刷新新版BIOS的方法一样,只不过要将命令行中的“newbios.rom”改为“backup.rom”。接下来着重介绍刷新后出现黑屏的补救措施。

方法1.

首先将AGP显卡拔下来,插上PCI显卡后开机,进入主板BIOS设置程序,选择“Intergrated Peripherals”选项,将“Init Display First”项的值改为“PCI Slot”。然后保存设置并关机。

接下来将AGP卡重新插上,但仍让显示器连接在PCI显卡上,然后重新开机。最后按照前面的刷新方法,将正确的BIOS文件刷回去即可。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输入刷新命令时要明确AGP显卡的编号(0表示AGP接口)。

方法2.

如果没有PCI显卡,也可以“摸黑”操作,即进行“盲刷”操作。首先另找一台机器,并在DOS启动软盘上建立一个自动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在该文本文件中写入以下命令行:“nvflash ”(NVIDIA显卡使用,命令中的为备份的BIOS文件名)或“Flashrom -p 0 Backup.rom”(ATi显卡使用)。

批处理文件编辑完成后,用该软盘重启需要修复显卡BIOS的电脑,读盘结束后等十几秒钟,最后重新启动机器,即可恢复正常。

温馨提示:刷新Bios有一定的风险,刷新Bios前,请备份好原版显示卡Bios,以防万一!

一.NVIDIA显卡BIOS的刷新工具: NvFlash
    通过NVFLASH我们可以对NVIDIA显卡的BIOS进行备份与刷新。

    第一步。先把在DOS下运行NVFLASH备份命令。

    (1)备份显卡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b ****.rom

         注:××××.ROM为自定的BIOS文件名

    (2)清楚显卡原本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e

    (3)更新显卡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4 -5 -6 ****.rom

         住:××××.ROM为自定的BIOS文件名

网友:
显卡修好了,就是是刷完以后从装遍系统就好了,可能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