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普通风枪拆卸背面有散热片的芯片

楼主(2009-09-23):
NC6400充电电路损坏,打算更换IC BQ24703Z这个芯片背面是有散热PAD的,见附档。
估计用普通风枪不好拆。各位有什么绝招吗?我手头只有风枪和烙铁。

先谢过~~

bq24703 PVQFN-N28.pdf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没人愿意回答。看来各位手头都有返修台啊~~

网友:
这个就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所以大家都不答。

网友:
既然楼上这么热心,要不要提供点基本方法。
因为这个零件PAD都在底部,怎么能把所有PAD都加热呢?上次拆一个只有10几个pad的零件,都费了半天劲。
因为背部是散热片是焊接到GND铜皮上的,散热太快。而PAD在背面,热量很难加进去。

是不是发风枪的风调的小一点就好啦~~

网友:
实践胜于猜测。你只要比平常温度高一些就行了,别怕这,怕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