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是VT8237R的板不上电

楼主(2009-09-23):
南桥是VT8237R的板不上电, 3.3V  2.5 V 都有,32.768有波形,强行开机不跑码。绿线没有接三极管,跑到CPU下面的一个小场管G 极上去了,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会是啥问题。

网友:
看看IO有没有3.3VSB电压。

网友:
IO是8705的,和开机无关啊。

网友:
强行开机可以开机就表示开机电路基本是没什么问题 估计是哪里有短路 保护了吧

VIS是南桥触发的 可能中间还有个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