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90主板

楼主(2009-09-23):
联想风行的机器,有时出现启动停留在联想LOGO画面不动,有时启动蓝屏,或重启.
主板方面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各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
不过在北桥和南桥之间有两个场管,一个G极4.7V左右,D极3.3,S极2.5,另一个G极4.7V左右,D极3.3,S极1.5.(此管温度烫手,本人的手已经被烫出泡)
那个2.5我测了一下,与南桥旁的小电容相连,应该是南桥的2.5V供电.
但是那个1.5V电压是什么地方的?
北桥的供电应该是1.2V吧,我测了,北桥与CPU之间也有一个管,G极4.7V,D极3.3,S极1.2V(这个应该是北桥的供电吧)
我将主板背面朝上,看见北桥底部有锡点,我用表又测了这几个锡点,其中有三个电压,分别是3.3,1.5,1.2
请问这些电压怎么会在北桥座下的锡点测出呢?
还有北桥的底部发现周围有点发黄.

网友:
1.5的是NB供电!VDDQ

网友:
把发烫的MOS管换掉试试吧。

网友:
因为这块板还在质保期,所以我没有动它.
二楼说的是NB电压,也就是北桥的供电?
那1.2V电压是什么?

网友:
1.2V是VCC_FSB  给前端总线供电的

网友:
是精英代工的,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我一直以为那个1.2V是北桥供电.那么北桥主要有几种供电.
像南桥有3.3,1.5,1.8,,2.5.......那北桥是不是也是根据芯片的不同而供电不同呢.

网友:
"是精英代工的,你刷个bios看看"
我感觉联想的这些板子好像很容易出这些故障,我以前遇到过很多,都是进LOGO停止了!
而且联想的BIOS应该和正常板不太一样,我上次是向联想维修站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