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ASUS9550测试结果,请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09-09-23):
A卡ASUS9550测试结果,请高手帮我看看是那个显存坏,共有五片显卡的测试结果我打包

网友:
老兄,那么多个结果,都是不同的,你测得是哪个啊?

网友:
每一个结果是一片显卡,一共是五片卡五个结果

网友:
恳请老师赐教!!多谢!

网友:
第一片:failing bit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U36
第二片: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换U29U30
第三片:failing bit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试换U31
第四片:failing bit : MDA0 8 9 10 11 12 13 14 15 ...  U33
第五片:failing bit : MDA0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换U34u36

当然短接法定位最准,可以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我先换下,然后报告结果

网友:
第一片换U36,OK啦
太感谢版主了,你好牛!!请问短接法是不是和N卡一样?短12脚?
你刚才帮我定位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
第一片:failing bit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U36
第二片: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换U29U30
第三片:failing bit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 ...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
RV350/M10 (0x4150)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PASS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3  ] RW column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4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4  ] RW page (GUI)                                       : PASS
[5  ] RW channel (GUI)                                    : PASS
[6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G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PASS
[8  ]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 PASS
[9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这块卡是不是U33坏了?我换了三次,怎么检测还是同样的结果,小花

网友:
RV350/M10 (0x4150)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PASS
[2  ] Data line toggle ...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对的,但是在换的过程中你把U33的反面颗粒U29搞的有两脚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