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请教论坛斑竹,或华擎工厂 兄弟帮忙,感激~~

楼主(2009-09-23):
偶 得2快 华擎K8S8X 均为不触发 手上没有图纸 上待机电压 测试得到 74H132 和旁边2个LM324有电压 还有IT8282M I/O 有 估计触发有这些加南桥构成触发电路。更换5个IC 和南桥后均没有变化,之前在工厂做维修时 就说SIS的最难搞 本人不信 以为维修通例 现在看来SIS的芯片确实难搞啊。各位斑竹 和高手们  能指点一下小弟啦,修板几年 还没有碰到如此之事 旁边电阻都测试过均在OK范围内 一个出发SIS就能做这复杂 倒闭也就是情理中的事啦!!

网友:
sis的触发电路很简单 全部由南桥负责 一进一出 没有IO 和 门电路参与 南桥损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我有两片也是华擎的板子   型号都一摸一样    也都是烂SIS的

能用
就是蓝屏

网友:
这个板好象IT8282M也参与触发的,你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不是光南桥
8282M也参加了开机的,而且8282M坏的几率相当大

网友:
可能桥坏了

网友:
华擎好像有经过门电路触发的。。具体要跑线路了!

网友:
先换8282吧.这个芯片功能很强大。参与开机和复位。

网友:
如果A14正常的话,这个板子要先查一下IT8282M的上电时序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兄弟!!
以上说的都换了啊,不只一遍了。IT8282M 和南桥都换过了!
谢谢大!!!

网友:
SIS的IO不参见触发, 应该是 开关--南桥--82M--绿线
要查SB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82M是否损坏。

网友:
先换这个IT8282M。要确定IT8282M是好的。现在新买的配件也有坏的

网友:
你说的那五个IC 都换了  就去换桥吧

顺便说一下 你这个  板石IT8282M 加南桥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