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sony 的本子自动按键开机吱吱叫

楼主(2009-09-23):
求高手,sony 的本子自动按键开机吱吱叫。能进系统,自动按 / 键,有排阻,没有排容,io h8s/2160bv 请问是什莫原因?要是换h8s的话是不是得只要买个带板的芯片就行了?或者能不能提供这个芯片的pdf文档?谢谢!
芯片

网友:
键盘短路了?拆下键盘.用USB的试试.如果是好的.就是键盘问题,其它在说了..你开机按个键盘键你看看机器叫不叫嘛!

网友:
拆了键盘也叫,换过键盘已经确定非键盘问题

网友:
论坛的高手呢?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吧 不过没遇到过 但知道南桥控制这个东西 提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