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1GM-S2G跑C1不过

楼主(2009-09-23):
一块技嘉M51GM-S2G,06年的产品,诊断卡跑50,C1,然后停在C1。CPU的核心电压是1.38V,内存供电是1.89V,北桥供电是1.25V.用力压北桥和CPU,仍然跑C1,IO也不发热,北桥/南桥温度也正常.求各位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和经验.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是不是低了点,应该为2.5V

网友:
2代的内存是1。8

网友:
你打阻值了没有?.. 换内存了没有? 复位脚有电压没有?
如果内存电压正常.
用热风枪把内存条旁边的终结电阻和终结电容加焊一下.   这个65%可以解决到.

网友:
补充:此板CPU边上一排电容被客户换过,并且电感线圈发热。客户反映,换电容前是可以点亮的,换电容后就点不亮了。跑C1时间长了的话,有时候可以跑过,跑到25不动了。我把6566已经换了。

网友:
既然换电容之前是可以点亮的,就一切回原你再换一次咯

网友:
被别人搞过的板子就是不好修,没图纸的话很难,建议你测一下时钟和复位电压

网友:
又不是桥管理内存。是CPU控制内存。测试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板是AM2还是939的。如果939则内存供电偏低。先修供电。在测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在用指针表量下内存到CPU的AD线的对地阻值。可恶的一小时6贴。。

网友:
内存不过 是不是内存的工作条件不够呢

负载电压正常吗
时钟正常吗
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谢!!!收到大家的意见了

网友:
接上面:
我用打阻值卡打了阻值:数据线在上CPU前全部为0,上了CPU后,全部都是430
地址线:全部都是230
时钟:0.78V
供电:1.89V

网友:
呵呵,老问题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