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MX440显存是K4D26163E想用HY5DU561622L

楼主(2009-09-23):
显示卡
设备描述        NVIDIA GeForce4 MX 440
显示卡字串        GeForce4 MX 440
BIOS 字串        Version 4.17.00.63.42
芯片类型        GeForce4 MX 440
DAC 类型        Integrated RAMDAC
显存大小        64 MB

想用HY5DU561622DLTP-H的芯片。可以全部换掉吗
下面附上芯片参数。帮忙看看。显卡上只焊有4片K4D,还有4个空位。需要改写什么吗?

网友:
容量不同不可以代换

网友:
不行的,,我都做过的,你就不要再重复走我的老路了,呵呵。

网友:
后者可以代替前者  反之不行

网友:
自己顶了。高手帮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