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9-09-23):
盘正EP-8RDA3I,数码卡无显示,数码卡上面电压灯全亮,主板上自带的测试卡显示FF,测得内存供电0.69V,此板内存供电由芯片W83301DR-0 +RT9173B提供,9173各脚电压为5~8 3.3V 1脚0.69V,二脚接的是W83301DR芯片,0V,三脚接地,四脚输出0.69V.一脚输入由管子D408提供,5V经3055L到D408,D408  G脚无控制电压,由于手上没有W83301DR芯片,请教怎么处理,是不是确定W83301芯片问题,其它地方出问题会不会引起,能不能改一下内存供电方试?

网友:
我查的资料上显示 RT9173B 二脚是接地的。。。。一脚VIN   四脚 VOUT。。。。
    既然D408  G脚没控制电压就查查

网友:
D408  G脚没控制电压 G脚接的是W83301DR,没有这个芯片更换呀!

网友:
可以先换有的看看 如果不行就在换没有的

看芯片坏没坏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一个是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满足了 他不工作就是他坏了
如果工作条件不满足他还不工作 不输出就是他坏了

我现在对芯片感觉都很陌生啊 只记得这两句名言了

网友:
如果工作条件不满足他还不工作 不输出就是他坏了 这句说错了,应该是如果工作条件不满足,就查它的外围电路。

网友:
W83301 的问题, 检查 W83301 的供电,和外围元器件 有无损坏 ,然后直接换  90%的 OK

网友:
经查W83301供电正常,但是参考电压脚5V也正常,就是DRV驱动脚没有电压,郁闷。

网友:
直接飞给他一个2.5试试塞!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