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N03与T40N03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23):
今遇一板,T40N03G被击穿,现手头无此料,只有T40N03,请问可否代用?
另T40N03与T40N03G有什么区别?G代表什么意思?
请各位XD帮帮,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对天维修来说 两者之间代换是没有问题的 但后面的G的差别还是不清楚,

网友:
据我认为可以代换的,g嘛期待中!!!

网友:
应该 可以!
可能 是 不同厂家 的 编码 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