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糊涂修板子

楼主(2009-09-23):
今天早晨起床自己用的技嘉865PE478针)主板怎么都点不亮了,打电话给卖我机器的家伙问他可否保修对方说不保,没办法自己修把,打开机箱测了下CPU供电正常,测试32.768时跑了下码直接换了个32.768没想到不触发了没思路了右把旧的那个换回去用手点晶震可以出发,在换一个这下可以了装回机箱又不触发了晕无意中碰了下南桥可以开机了目前在此机器上发贴,真的不清楚此故障是32.768问题还是南桥有虚汗能用就暂时用着吧等大家给个好的思路在好好处理一下反正是今天是狐狸糊涂的修了快板也算为自己积累了个经验,请各位师兄指教此板的隐性故障不能每次开机都碰下桥呀

网友:
应该是谐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谐振电容要换掉它。。。。。。可能是它漏电

网友:
谐振电容,晶振,
南桥底部受潮、空焊、南桥本体坏

网友:
今天早晨起来它又不启动了准备换谐振电容,晶振头疼的板子

网友:
板子发基地修去了,谐振电容,晶振都换了还是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怕自己在搞下去南桥牺牲掉随意干脆发给基地了

网友:
为什么不加点,号呢,看起来真别扭啊

网友:
孤帆远影 版主回答的很全面呀。
有条件的话先放干燥箱里24小时,烘干一下。
最好还是发到基地~~

网友:
谐振电容 。晶振
106电阻都换看

网友:
郁闷板子发到基地了,基地的师傅们联系我说桥挂了没得修,吐血呀郁闷呀,

网友:
谐振电容、晶振、南桥,这些部件都要查,底部受潮、空焊的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板子已经从基地返回来了,基地的师傅说没得修了,桥挂了,可随板返回的并没有检修报告哦,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可问题我是什么报告都没看到的呀

网友:
不知道这个如果换南桥的话要多少钱啊 ? 我也有个V星865PE大板 南桥坏了  没舍得当废的处理啊

网友:
100块左右而已

网友:
可以告诉你没得换基地师傅说的没有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