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00GS显卡接VGA无显示 接DVI正常

楼主(2009-09-23):
MS-7600GS显卡接VGA无显示 接DVI正常
  谢谢指教

网友:
沿线路查看看进GPU前有没有坏的地方 如果没有那可能是GPU虚焊或损坏

网友:
VGA接口的线路都正常,我对着一块好的一样的显卡量的

网友:
BIOS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也可以拿掉DVI头,再装一个VGA接口既美观又省事

网友:
这样都可以 聪明的你

网友:
照这样说其不是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GPU的问题多?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接VGA口有信号上去,显示器已经是亮绿灯了,有什么测量方法,来判断是那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
直接换掉GPU

网友:
也可以拿掉DVI头,再装一个VGA接口既美观又省事
引用 网友A:

搞个DVI转VGA更简单。

网友:
好的,就听版主你的直接换GPU,谢谢了

网友A:
搞个DVI转VGA更简单。
引用 网友B:

问下 人家卖5块一个头 你能收多少钱?

要考虑经济效益

网友:
你们有修过这样的问题吗,说说你们的维修思路,让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贴子里多的事,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网友:
GPU虚焊了。加焊能好

网友:
一般是GUP损坏了,也有空焊的可能性

网友:
一个接头卖30 VGA线卖20  显卡飞线过去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