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的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9-23):
我有快七彩虹C.915PL-D 的 主板  开机 上CPU 测试卡上 的灯一闪一闪的  CPU 没温度
  CPU 拿掉指示灯就不闪拉  之前是CPU 边上的几个电容 暴了。换好之后还是这样的

网友:
你換個電源IC看下行不行,板上個電壓正常不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CPU没工作吧,查下什么工作条件没的修出来呗

网友:
换了电源 IC  还是不行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应该是CUP没有工作。检查CPU供电,查上下端场效应管好坏。

网友:
这个主板你用的多大的CPU  这个主板一般不支持2.93以上的U  你用客户的U试一下   不是有的话按压一下坐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把MOS管查下,看是那一路有问题,最好是连管理芯片一起换了比较保险

网友:
看有没得9202有把它换了

网友:
你的主板电池没装上呢! 查下CPU mos管吧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维修中... -1 短路了还能通电?扣一分哦~

网友:
报各关键测试点电压

网友:
CPU没工作应该就在旁边的问题

网友:
兄弟建议你换一个测试卡。这种“绿卡”去美国还行,在中国不太好使用
U没温度就查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看看IC有12V到吗?MOS供电

网友:
看下针座有弯针、断针不,用个775的负载查一下各项参数正常不,电压什么都正常,查北桥电压,也正常的话打下北桥阻值,很有可能北桥接地,一般北桥接地容易这样闪烁,你看下北桥烫不。

网友:
没用过这绿卡。不知道你的是否有复位。没复位就查CPU供电去吧

网友:
先把全板各关键点的电压量一下~~~~

网友:
先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很热的元器件,  CPU 没了热,就说明没工作,首先要查的就是CPU供电,如果供电没有问题,再慢慢的跑其他地方。

网友:
我碰到过灯一闪一闪的 换个I/O 好了

网友:
CPU应该是虚焊

网友:
RT9202那两个管看看有没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