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452N找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09-09-23):
双显卡笔记本
集成显卡是945
独立显卡是NV7400
我已经将显卡开关拔到SPEED上,但灯却不亮,集成显卡STAMINA的灯一直都亮
装了几个版本xp都没用,根本没有提示发现硬件,独立显卡的驱动装不进去
集成显卡用着正常
请问坛子里的高手,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拆机重装一下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全拆了,还是认不到,是不是BIOS要设置的啊?哪位达人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如果你的开机小板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是显卡部分出问题。加焊显卡OK

网友:
燈號在STAMINA表示沒有切換成功~你要檢查一下電路看看或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