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030装不了系统提示应用程序出错后死机

楼主(2009-09-23):
hp NX9030,能正常开机,客户拿来时说老是蓝屏死机,现在是装不了系统。GHOST完硬盘自己启动解压驱动后就会弹出对话框,提示应用程序出错内存不能读,然后就死机掉。 硬盘全格过,拔掉硬盘光盘进PE也会提示应用程序出错死机。  只进BIOS里不会死机,光盘进DOS会马上死掉DOS光标没有。   加焊过内存槽,换过内存,内存槽各电阻都没问题,CPU电压1。25V,内存2。5V 1。25V正常,也没找到明显发烫的。死机后电流没有明显变化。   没有好的头绪,有修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刚找到了图纸,上面CPU CORE1。35V,我在网上查了下CPU 赛扬M 1。3G  1M   400  电压 1。27V,没什么经验,不知道实测这个CPU 1。25V正不正常?         刚打完字就过15分钟编辑时间了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内存不行也会蓝屏的。

网友:
换北桥试一下

网友:
拆声卡  网卡  串口芯片  BIOS里面屏蔽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