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网卡问题

楼主(2009-09-23):
插网线没反应,网卡灯也不亮,能看见本地连接无连接,驱动没问题,拆开看见网卡脚连接的四个小电阻烧了,看不出阻值是多少,隔离线圈是NS0013,测了一下有几个脚通,怎么查呢

网友:
我也是呀 ,高手指点

网友:
看网卡接口的四根线有没有通到变压器。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没有供电,或是网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