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技775FD-E开机正常,关机卡卡响

楼主(2009-09-23):
一台神技775FD-E17寸彩显,开机一切正常,关机继电器就会卡卡响,更换继电器和消磁电阻无用,请高手.老师指点
更换

网友:
关机还在工作,保护,不停的循环中。电路,初级,次级,都要仔细查,我也查过,好难查的。可能就是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关机后究竟是那部分电路还在工作。、

网友:
好像没哪个电路在工作哟,关了机后,-12变成-2,+12变+2,56变46,6变0,但是继电器卡卡响,指示灯也不停的闪,打开开关,什么都正常

网友:
断开开关为什么还通电啊,你自己想想吧,我不想直接告诉你答案

网友:
晕,不是断开开关,是开闭显示品的开关呀,

网友:
不开窍,我说的就是显示器开关啊,这种显示器是硬开关,不是软开关。。。。

网友:
晕,我反开关折了也不行呀

网友:
此机已修复,电路板上有焊油,洗掉就好,可能是有漏电导致的

网友:
不错啊,找到了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