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版神奇掉电

楼主(2009-09-23):
一液晶电源板 12V输出 刚开始接上电的时候 有12V 但是电压慢慢变低 最后低到6V  另外5V输出没有 也没短路  旁边电容都换了 是什么导致的 诶 真是神奇无限掉电啊 掉得我心慌

网友:
有点象软击穿。期待答案

网友:
相反的保險絲的電阻值是不是也是慢慢变高

网友:
呵呵!有点像整流管软击穿的味道,楼主可以仔细检测一下,还有300V主电容漏电也会这样的

网友:
查下开关管有无软击穿,输出输出的电容。

网友:
飞个通用电源上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