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L4000L开机提示keyboard error or on keyboard present

楼主(2009-09-23):
ASUS L4000L开机提示keyboard error or on keyboard present。按F1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不过进入系统后键盘不管用,但在BIOS下好使。
手上正好有同型号键盘,换上后问题依旧;外接USB键盘一切正常。高人指点下

网友:
把键盘口的排容拆掉试试。

网友:
更换排容必须要原值吗?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
你看看EC的周围电路啊

网友:
哈哈 加焊键盘芯片O啦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