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3203能否用C945直接代换

楼主(2009-09-23):
一个航嘉的电源辅助电源附近的C3203能不能直接用C945代换,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辅助电源的开关管C3866的e极直接接地对电源有啥影响吗?

原来是通过一个1.5欧的电阻接地的,后来该三极管的BE击穿,该电阻也开路了

这个电阻是不是只起到一个保护电阻的作用,其作用类似于一个保险丝,是这样吗?

因为找不到这样的电阻,打算直接连接算了,看到实际之星的ATX325就是直接接地的,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1. C3203不能直接用C945代,参数差别太大,C3203:35V,800mA,600mW;C945:50V,100mA,250mW。当发生过流时,C945可能“泥菩萨过河,出师未捷身先死”。建议采用C2383代用,这个性能高、价低、好买。
2. 其作用不是保险丝,而是过流保护。直接短路也可以,但过流保护功能就没有了。建议保留为好。

网友:
但是我看到很多电源辅助电源这个位置的三机管有用的是c1815的管子

网友:
六十分是及格,80分也是及格,那他们之间的高下你能分不清吗?

网友:
一般电源上辅助电源开关管采用三极管的(比如c3866,5027之类的),他的控制管都采用的C945或者1815之类的,我看了下电路图,他的CE电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300V通过一个启动电阻加到该三极管的C极,另一部分是反馈绕组通过IN4148加到该三极的C极的,别的机器都用的ICE电流0.1A的管,不知道这个电源为啥用的ICE电流为0.8A的管子,对照实物查了下,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电路图上启动电阻用的680K,而实物用的两个220K的串联起来.而E极则通过一个1.5欧的电阻接地

反正手头没有其他管,还是用C945换了上去,到目前一切正常.接下来接到电脑上去用段时间看会发生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