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的奇怪问题!!!!!!!!!1

楼主(2009-09-23):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V3000的本子 ,说是前段时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最近这几天一直是无法开机了。电源指示灯都正常,也能正常加电,就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刚才乱按中没注意一看进了系统。用起来一切正常。客户说只要开机进了系统使用一点问题没有,只要一重启就没反应了。现在是怎么弄也进不去系统了,显示器一点反应没有。外界显示器也不行。结果我费了一下午时间拆开 测量了下主板CMOS电池电压才2.7V左右,是不是电池电压过低导致这个问题呢????现在没有头绪了,手头暂时也没有笔记本的电池更换。搜了下论坛,有说这个本子问题挺多的 ,可能是桥或者显卡什么的或CPU空焊了吗?

网友:
你好像从开始就没头绪吧
什么都没测量,别人怎么帮你了

网友:
有没有电池电压过低导致无法开机的情况呢?

网友:
V3000分AMD和INTEL两种。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而且你只是报个电池电压,实在无能为力,很多东西空焊或出问题都有可能引起你说的故障。

网友:
换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显卡北桥集成一体的
NF-6150-N-A2吗??
直接取下来重新植锡球做一遍就OK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保修的 先报上是什么芯片组的 再提问

网友:
这是他的通病

换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是AMD平台的 NVIDIA的显卡 应该是集成的显卡 做了个BGA焊接好了 不是我做的 呵呵

网友:
HP的显卡不 稳定  做显卡返修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