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诊断,并、串口问题

楼主(2009-09-23):
MS-7037(865GVM2-LS)主板
1、我把BIOS里高级IO设置的并、串口,软驱都设为Disabled,保存启机仍然4个黄!,并口(打印端口,设为SPP,也一样)。BIOS能设置,也能保存。
2、用G版或零售版手动全新安装操作系统,照样有4个黄!。
3、BIOS刷至最新也没能解决问题。
4、听论坛内一朋友说,换IO能解决,我今天换了IO,还是4个黄!。

我自己都晕,看其他机子,并口在系统里是“打印端口(LPT1)”,为何这块板总是“ECP 打印端口(LPT1)”,不管BIOS里怎么设置都是。设备管理器里,并、串口互相资源冲突。软驱没冲突,为何也不正常。
请朋友们帮我诊断一下,主板除南桥、IO外,还有那里会出问题。现在,鼠标、键盘,板载网卡,USB都正常。除了4个黄!外,其它都没问题,系统运行正常。
这板子的并口要用,真伤脑筋。
先谢朋友们了!!!

网友:
你这个很明显是资源冲突,自己配置下中断、端口,不能和其他的重复。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系统自己分配,你清CMOS,读缺省值,然后进BIOS里看看配置是否有 冲突。

要用LPT的话,建议最好在BIOS里设置成 常规模式(不要用SPP和ECP模式),避免很多麻烦。

上面的做正常了,再来装XP。然后,到资源管理器里去再次检查。

网友:
我也见到过
当时送来时不开机
换io后ok,但是没有声音,声卡驱动装不了,还有就是你上面的现象
这是板子问题,网上查了是这款的通病,用独立声卡都不行

网友:
搞定。是COM1处的GD75232芯片下面11、12、13脚烧焦了,但芯片是好的。不清楚怎么会烧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