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713保护的取消.高手进

楼主(2009-09-23):
一ACER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接主机后,电源指示灯常亮.不接主机电源指示灯几秒钟后由绿灯变黄灯.无图像显示.
拆机查看,此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板上有两个 220UF/25V的电解电容已经谷包.拆下量,容量值不到1UF.
更换这两个电容后。屏依旧黑屏.但在日光灯下可以看到图案.量电压有 +5V +13V 给驱动板供电.驱动部分已经正常工作.现在就没有高压点亮两组灯..高压部分由 BIT3713方案的电路组成.请问高手,BIT3717如何取消保护.请指点.谢谢!

网友:
不要经易去掉保护电路,以免烧的更多

网友:
那能否指点一下。如何取消保护呢?

网友:
两组灯都是好的嗎

网友:
加高压条
断掉12V给高压部分供电的

网友:
不要轻易想着去去掉保护,那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电源电压正常就去查高压部分,更换高压管试试看,去掉保护电路,真的会烧的更加多,到时你还会更加头疼。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高压部分了,加焊升压变压器试试看,因为那个都是发热部分,容易出现虚焊现象的。

网友:
15脚悬空。每个灯管单独试试看亮不。

网友:
这个BIT7313保护是把15脚吸空,你试一试,以下提供各集成块的保护脚: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换条高压条也不多费钱···呵呵····
个人建议还是换条稳定···

网友:
感谢“广西本土”。理论上最好不要去保护,但实践上去保护的方法也不是只大老虎。因为一些保护是由于机器长时间使用后出现一些检测电压、电流偏差,这样的保护去掉是不会出现大问题的,不过我有一次因高压包局部短路,去掉保护后烧掉一大片零件。因此凡事都要区分后正确对待。

网友:
你是acer 哪一款?

如果是AL1721 ,AL1722

你就順便把1000uf/25V全部換掉,再把整個電源板"補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