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硬盘开机不亮,不插硬盘机器能正常进BIOS

楼主(2009-09-23):
富士通820NUL  ,插上硬盘就开机不亮,拔下硬盘就能正常开机!已经做过的工作有:换过CPU,重焊过硬盘接口,换过硬盘。就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就是没有跑从硬盘到南桥之间的线路。  具体追线路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的是不是原装硬盘?
好象记得有款笔记本用的硬盘供电与普通的有点不同,是3V和5V同时供电的,换普通硬盘上去用的话要去掉硬盘上的一根针。你量下笔记本硬盘接口上是单独5V供电还是3V和5V同时供电。

网友:
[这倒没跑过。客户第一次送修前,说有时候会死机,之后就开机不亮。我把机器拆开测试,发现机器又能进系统,而且一切正常。但没过几天,故障重现。于是我把硬盘接口重焊,结果是能开机,且能进BIOS,但就是进不了系统,XP的画面一过就蓝屏或黑屏。于是我又重装系统,但无论怎样都装不了,即便是拆下硬盘GHOST个镜像,机器在出现XP画面后仍旧蓝屏。无语了。(估计是南桥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是,一开始是正常的啊。这应该和硬盘是不是原装没关系吧

网友:
如果一开始是正常的话,那就直接做了桥再说吧。

网友:
3楼的大哥,请问你说的那款本本

网友:
加焊南桥还是原故障

网友:
什么机器  不一定硬件问题..XP一过就蓝屏很多和硬件没关系
BIOS设置对吗? AHCI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如果有这项要调成禁用或兼容模式
然后全部重新分区装系统,如果不重新分区,即使BIOS设置好后装好会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