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检测代码 C1 ,电压正常,BIOS灯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9-09-23):
就是这块主板:462主板不过内存,无报警声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4012-1-1.html

昨天又花了一天时间来研究,那内存电压和另块正常的板简单完全相同~(DDR槽,从A1到A92,B1到B92),CMOS电路也完全没问题。现在只查到两个反常情况(和另一块正常的板子对比):

1:电源第8针+5VPG,第9针+5VSB对地阻值和正常的462板对比有异常如下图

2:主板诊断卡检测代码 C1 ,一通电源就自动启动(不知道哪个零件短路?),注意观察了,诊断卡BIOS灯时不时不亮,重启几次总会有次把不亮的,而正常板就算重启20次都是次次都亮,是否一定是BIOS坏?

网友:
一通电源就自动启动。开机线路有没有跑下?IO换过没有?

网友:
清除CMOS,再通电关一次机,另外所说的阻值不正常建议跑一下线路,看是否有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5VSB对地短路~

我一般用数字表,呵呵,还没用过指针表打阻值

网友:
是啊~ 都跑C1了,这个5VSB的结果就容易误导人

网友:
不同牌子的主板没有可比性
加电自动触发,又是462的,那就先换一个ATTP1试试吧,这个坏的多,坏了就会自动触发或者不触发
看你的9脚阻值这么低,ATTP1是用5VSB供电的,拆掉试试,拆掉阻值正常就换一个,没有的话可以将3,6脚短接就行了,可能正常使用,只是少了烧不死功能

网友:
开机自动启动
1 BIOS设置问题(4面能关应是此问题,正常现象)
2 绿线相关电路(462的板子可能和ATTP1相关)

建议LZ前辈换个数字的万用表,那个打值比较好,这种表我没用过 呵呵
建议查一下9192脚SM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