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V1500M是什么管啊,急啊!请高手解惑

楼主(2009-09-23):
第一次遇到DMV1500M,查资料说是双阻尼
二极管
。有两脚穿了,但是二次电源为0V,难道它是二次电源的组件吗?请高手解惑
资料

网友:
查资料,用FLM16代替下管,但是二次电源还是无输出,请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是双阻尼管。下管击穿了会引起行幅大。上管击穿了行供电直接短路。

网友:
逆程二极管呀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