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 跑D3,报警!

楼主(2009-09-23):
精英P4M800-M7 V3.1 诊断卡跑D3,有"嘀.嘀.嘀......"的报警声!CPU供电正常,内存主供电2.77V,主供电的MOS管APM3054是换过的,基准电压为1.38V,上拉排阻的电压也是1.38V,高手门,这正常吗?帮帮忙!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这个板子CPU座子和北桥虚焊来的多,按着开机试下是哪个再加焊一下就可以了